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接线

楼主(2021-05-27):
请问那个台达伺服电机 编码器的线哪些是信号线 哪些是电源线  电机是ECMA-CA0604RS   编码器出线颜色分别是 黑色、白色、蓝色、棕色、红白色、红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哥  但是线对不上 电机编码器出来的线没有蓝黑色的  这就不知道接哪根了

楼主:
请问一下那个不同信号电机的编码器接线有什么不同吗 ?

我现在有两台台达是伺服电机

一台是 ECMA-C20604RS

一台是ECMA-C20604RS

两台电机编码器出线的颜色是一样的

按照相同的接线

ECMA-C20604RS可以用

ECMA-C20604RS不可以用  且 伺服驱动器报警 AL-011 (位置检出器异常)

伺服驱动器是ASDA-B2

网友B:
shield脚是屏蔽线

网友C:
电机上有接线说明

网友D(2021-12-21):
我们是专业的伺服电机的线的厂家,我们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