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坏两个传感器了,各位大佬给分析分析,多谢

楼主(2021-05-27):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做污水处理的,调节池有一个投入式液位传感器,走的modbus通讯,之前安装的时候,A,B两根线用的不是屏蔽线,线路也比较长,50米左右,当时用着是没什么大问题的,就是数值有误差,10几左右,用了半年左右就不行了,数值相差800左右,咨询厂家后,建议换屏蔽线试试。

但是!   !  前天换完线以后,就不能通讯了,怎么试都无法通讯,四线的传感器,相当于就换了两根线,而且按原来的接的,就是不行,没办法就返厂了。

返厂后也不能停设备,就又搞了一个新的来,改好地址,在测试的时候,通讯是没问题的,可是一装上就完蛋了,新的也无法通讯,再拆下来再测,又坏了。。。

现场的电源是24v的,我测过了,两端都没问题,通讯线A,B没有短路。。。

这次真把我搞懵了,不知道咋回事,请教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或者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有没有大佬在看?

楼主:
有没有人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A:
装进去才出现问题,那装和不装哪里发生变化了?

网友B:
这个没法帮你判断是什么问题,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个思路:

  1. 先考虑是否参数有设置错误,包括上位这边的参数。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

  2. 考虑线是否有接错,两端都需要检查

  3. 考虑线是否有断路现象,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4. 考虑读取的地址是否发生了变化

网友C:
首先楼主如何判断传感器坏了,其次如果真的坏了,返回给厂家判断坏的原因,以免新的换上去也坏

网友D:
我觉得先换一个通道试一下,先确定一下通道没问题,如果通道没问题还是交给厂家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法帮你判断是什么问题,但是可以给你提供个思路:先考虑是否参数有设置错误,包括上位这边的参数。地址,波特率,奇偶校验考虑线是否有接错,两端都需要检查考虑线是否有断路现象,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考虑读取的...



以上都检查了,应该是没有问题,除了地址。

地址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变,因为总线上接有几台在线水质检测仪,有一次我用串口助手监测的时候,发现接收的数据很多,不知道各个系统之间会不会有影响。但是吧,这玩意都运行了半年了都没问题,换根线就坏了,要是有影响应该之前就不能通讯的啊。要说线的问题,我后来换的这根线我量过了,没有短路,而且我把线拆掉直接把电脑拿到池子传感器那里直接接在传感器上也不能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楼主如何判断传感器坏了,其次如果真的坏了,返回给厂家判断坏的原因,以免新的换上去也坏...



是的,返厂了,在等厂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进去才出现问题,那装和不装哪里发生变化了?



就是换了一根线

楼主:
多谢各位献策,新手做项目真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先换一个通道试一下,先确定一下通道没问题,如果通道没问题还是交给厂家来解决...



厂家也通讯不上,在拆解,还没回话

网友E:
用的哪个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的哪个厂家的



小品牌 叫 维迪亚斯

楼主:
第一个发回厂家,厂家检测进水了。。。主板锈得不像样了

网友F:
可能是液位传感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G(2021-11-10):
这玩意估计传感器有问题了 50米的通讯应该没啥事,用1平方的屏蔽线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