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G20边缘计算网关用户手册V1.0

楼主(2021-05-28):
一、EG20简介

EG20是用于EMCP物联网云平台连接下位设备所用的4G全网通网关,设计完全满足工业级标准和工业用户的需求,采用高性能的工业级ARM处理器+4G通信模组,通过软件多级检测和硬件多重保护机制来提高设备稳定性。EG20可以通过4G/2G网络或有线网络连接EMCP物联网云平台。具备隔离防护,EMC防护等多项保护设计,适合于恶劣的工业现场。

EG20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台达和 MODBUS 系列PLC等主流协议解析,实现PLC远程数据监控,PLC远程编程,PLC远程调试,PLC程序远程上下载,PLC远程控制等功能。用户通过平台可以远程配置EG20各项参数,简单易用,轻松创建可靠的数据通信网络。

二、产品特点;

u  采用高性能工业级ARM9处理器和4G通信模块 。

u  支持全网通4G/2G通讯,支持网线直连(WAN)上网,优先使用网线上网。

u  具备通信隔离和端口防护,特别适合于工业现场的应用。

u  宽电源输入(DC 9~30V),电源接口内置反相保护和过压保护 。

u  WDT 看门狗设计,保证系统稳定 。

u  采用完备的防掉线机制,保证数据终端永远在线 ,上电即可进入数据传输状态。

u  支持标准工业主流PLC通讯协议,232/485/网口支持同时连接设备通讯。

u  支持PLC程序远程调试、下载功能。

u  提供边缘节点数据优化、实时响应、快速连接、智能应用,有效分担云计算资源负荷。

u  支持对网关的远程配置、远程程序在线升级功能。

u  内嵌私有加密通讯协议栈,实现设备与云平台的安全无缝对接。

u  支持标准DIN35mm导轨安装。

u  网关支持对历史数据本地存储,实现断点续传功能。

三、规格参数;

项目

内容

电源

DC24V,工作范围(DC   9~30V),防浪涌、过流和反接保护

功率

<4W

工作环境

-35°C ~ +75°C      10~90%RH(无冷凝)

CPU

ARM9嵌入式低功耗CPU,      主频300MHz

内存

64M DDR2  , 128M Flash

频段

LTE-FDD: B1/B3/B5/B8    LTE-TDD:   B34/B38/B39/B40/B41   GSM: 900/1800 MHz

四、接口类型;

功能

名称

描述

外部接口

RS232

标准RS232串口(母头),可用于配置和通讯(下图信号定义为DTU端定义)。   可实现Modbus-RTU数据采集。

RS485

具有电气隔离,可用于和下位机通讯及配置,接线端子A、B和G,一般只使用A和B两个端子。可实现Modbus-RTU数据采集。

WAN

连接网线上网,实现与云平台的通讯。

LAN

连接网口设备(PLC/控制器)。

电源接口

宽电源输入(DC 9~30V),内置电源反相保护和过压过流保护。

SIM/UIM卡接口

抽屉式SIM卡座,支持1.8V/3V SIM/UIM 卡,内置15KV ESD 保护。

天线接口

标准SMA 阴头天线接口,特性阻抗50 欧。

Reload按键

长按5秒以上,对网关恢复出厂(注意:此时平台上配置的驱动信息、变量也将会清空,务必妥善使用

五、指示灯定义

名称

状态

含义

PWR

灯灭

电源无供电

灯长亮

电源正常供电

LINK

灯灭

没有插卡

灯亮1秒、灭1秒

连接路由但无法连接外网

灯亮3秒、灭1秒

可以连接外网,但无法注册登录平台

灯长亮

成功注册登陆平台

RSSI

灯长亮

4G信号强度:80%-100% , WAN通讯正常

灯亮3秒、灭1秒

4G信号强度:60%-80%

灯亮1秒、灭1秒

4G信号强度:50%-60%

灯亮3秒、灭3秒

4G信号强度:30%-50%

灯灭

4G信号强度:0%-30% , WAN通讯故障

2G

灯长亮

网关处于2G联网状态

4G

灯长亮

网关处于4G联网状态

WAN

灯长亮

网关处于WAN网线联网状态

灯长亮

RS232串口和设备通讯正常

灯长亮

RS485串口和设备通讯正常

LAN

灯长亮

LAN网口和设备通讯正常

、注意事项;

1.将直流12V或24V电源按定义连接到EG20的电源接线端子(V+/V-),注意电源的正负极。请确保此电源为优质开关电源,且有足够的供电功率。

2.不要使用在有水、化学液体飞溅、腐蚀性气体、环境潮湿和有凝露的地方。

3.将随机配带的天线安装到EG20的天线接头,吸盘天线放置在空旷处。请勿放置在机柜内部。

4.如天线放置在空旷的室外请采取有效的防雷措施。

5.EG20所安装区域的信号强度要大于50%,否则无法保证稳定可靠的通讯

6.可直接通过EMCP物联网云平台后台管理进行EG20的各项配置,也可通过出厂默认232口连接PC使用串口调试软件进行各项配置(波特率115200)。

7.在执行PLC远程下载程序或调试时,会关闭数据采集。PLC下载/调试结束会自动恢复。

七、安装方式;

第一步,将网关倾斜让卡扣的顶部卡入到导轨中(注意:弹簧要露在导轨外面)。

第二步,摆正网关,用力下压(弹簧会产生形变)。

第三步,底部用力往导轨方向推,是卡扣的底部卡入导轨中。

网关取下方式:应先下压网关,然后底部向外部拉使卡扣底部脱离导轨,然后轻松上提即可将网关从导轨上取出。

Ø开始/准备;

连接设备(PLC/仪表/控制器)到网关对应接口,打开浏览器(请使用高于IE9内核版本的浏览器打开,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输入www.lfemcp.com网址,凭EMCP管理账号登录平台(账号可向蓝蜂客服人员索取)。然后依次打开 “后台管理 EG设备管理”中【新增】创建设备。

创建好设备,我们可以点击【设备监控】【EG设备】返回前台查看所创建的设备。前后台方便我们更清晰的编辑和查看设备。(也便于设备授权的权限控制)

第一步:新建设备-填写设备基本信息。

“设备名称”:自定义。注意统一账号不允许出现相同的设备名称。

“详细地址”:点击“地图”在地图弹出中,找到所标注的地点,鼠标单击选中选中确认即可。
“经纬度”  :地图标点后,自动生成。

“备注”    :可自定义增加对设备的描述,方便日后的管理。

第二步:网关、仪表管理;

添加网关。(通过网关机身上的SN12位数字)、验证码6位字母)添加网关)

修改串口/网口参数。(此参数要和所连接的设备参数对应)

添加驱动,配置驱动信息。(驱动信息要和所连接的设备对应)

第三部步:添加变量;

通过第二步所创建的驱动增加变量,主要设置“变量名称”、“寄存器地址”、“寄存器类型”、“数据类型”、“读写方式”。其他可保持默认或根据需要设置。“状态列表”、“数值运算”、“备注”非常用可不用管。

创建好变量后,我们可以使用【调试】按钮,测试所创建的变量传过来的数值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修改驱动或者变量设置。

第四部步:添加历史报表

这里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创建多种类型的数据报表,EG20作为边缘计算网关,会将报表在本地存储一份,定期同步到平台,即使出现网络中断也可以保证历史数据的连续性、准确性(断点续传)。

周期存储:按照固定时间间隔,定时对数据存储记录。

条件存储:当某一变量到达一定条件,对部分数据进行“间隔存储”或“单次存储”。

变化存储:当某一变量变化超出一定范围后(高低限),对部分数据进行单词记录(如:某一数据报警后对关联数据进行记录)

第五部步:编辑组态画面

返回设备列表点击【组态编辑】,打开组态编辑窗口,这里的使用类似于组态软件的编辑,我们通过组态控件将所要展示的画面和数据绘制出来。具体使用参见《EMCP平台组态编辑说明》文档。

结束/查看设备;

点击【设备监控】EG设备监控】,点击设备即可打开数据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