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请教,AB1100数据不稳定

楼主(2021-05-28):
现有一个PLC数据不稳定。时有时无。型号A2f593113f1d531029651e3982027652.jpgB  1100  。有偿请教

网友A:
能详细描述下问题么?是什么数据不稳定?流量?液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描述下问题么?是什么数据不稳定?流量?液位?



液位,可以ping通PLC,

网友A:
液位数据不稳定,你可以自己从两个方面去检查下:一方面硬件:仪表本身,排除信号干扰。二是软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后,才好对症解决。你的描述太笼统,也没有确认是哪方面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位数据不稳定,你可以自己从两个方面去检查下:一方面硬件:仪表本身,排除信号干扰。二是软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确定是哪方面的问题后,才好对症解决。你的描述太笼统,也没有确认是哪方面问题。...



我私聊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looer2000"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液位数据不稳定,你可以自己从两个方面去检查下:一方面硬件:仪表本身,排除信号干扰。二是软件: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确定是哪方面的问...

发到论坛很快就有人回复的,我是最近太忙了,希望你问题早点解决。

网友C:
监测什么介质的液位计? 雷达?    很可能是液位计的测试盲区,在盲区中 会没有数据 或者 会出现很大的大值。

是PLC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D:
楼上回答的正确,要先查明是硬件问题还是通讯问题。ping通不代表没有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丢包的现象,如果是通讯问题那就先查网线、网线接头等。在进行抓包分析。当然反过来操作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测什么介质的液位计? 雷达?    很可能是液位计的测试盲区,在盲区中 会没有数据 或者 会出现很大的大值。 是PLC问题的可能性不太大。...



谢谢,原来是地IP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回答的正确,要先查明是硬件问题还是通讯问题。ping通不代表没有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丢包的现象,如果是通讯问题那就先查网线、网线接头等。在进行抓包分析。当然反过来操作也行...



谢谢,原因找到了,是IP冲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身后一片凄凉"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楼上回答的正确,要先查明是硬件问题还是通讯问题。ping通不代表没有问题,还要看有没有丢包的现象,如果是通讯问题那就先查网线、网线接头等...

找到问题就好,我最近实在太忙,所以叫你来论坛,没想到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

网友E:
信号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