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教程:CAD怎么绘制云线?

楼主(2021-05-28):
在使用正版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在对CAD图纸进行一些简单的修改等表示时,可能需要使用到云线功能。那么CAD怎么绘制云线呢?接下来的CAD教程就让小编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浩辰CAD软件中绘制云线的操作技巧吧!

在浩辰CAD制图软件中,关于CAD怎么绘制云线的操作过程:

1、打开浩辰CAD制图软件;

2、找到菜单位置,建筑设计→符号标注→绘制云线(HZYX) ;

点取菜单命令后,对话框显示:

勾选复选框“修改版次”,命令中提示标注一个表示图纸修改版本号的三角形版次三角框,可以设置字高等参数,如下图所示:

在对话框中选择云线类型是“普通”还是“手绘”,手绘云线效果比较突出,但比较耗费图形资源。

在对话框中选择合适参数后,从工具栏的四种云线绘制方法中选取一种,分别执行如下:

* 矩形云线 命令行提示:

请指定第一个角点<退出>:点取矩形云线的左下角点,右键回车或空格直接退出命令;

请指定另一个角点<退出>: 点取矩形云线的右上角点,右键回车或空格直接退出命令;

请指定版次标志的位置<取消>: 如果在对话框中勾选“修改版次”会显示本提示,给点

回应,在给点上绘制三角形的版号标识。

* 圆形云线 命令行提示:

请指定圆形云线的圆心<退出>:点取圆形云线的圆心,右键回车或空格直接退出命令;

请指定圆形云线的半径<XXX>: 拖动引线给点或键入圆形云线半径,右键回车或空格采

用上一次输入的半径值,随即按对话框参数画出云线;

请指定版次标志的位置<取消>: 如果在对话框中勾选“修改版次”会显示本提示,在所需位置给点回应,绘制三角形的版号标识。

任意绘制云线 命令行提示:

指定起点 <退出>: 点取一个云线起点

沿云线路径引导十字光标...拖动十字光标围出需要绘制云线的区域,在接近围合处任意位置给点,命令自动围合;

修订云线完成。 注意不需要重复点取云线起点,也不要右击鼠标,任何位置左键给点即可自动完成。

请指定版次标志的位置<取消>: 如果在对话框中勾选“修改版次”会显示本提示,在所需位置给点回应,绘制三角形的版号标识。

* 选择已有对象生成云线 命令行提示:

请选择要转换为云线的闭合对象<退出>:点取闭合的圆、闭合多段线等曲线作为闭合对象,右键回车或空格直接退出命令;

请指定版次标志的位置<取消>: 如果在对话框中勾选“修改版次”会显示本提示,在所需位置给点回应,绘制三角形的版号标识。

在使用国产CAD软件——浩辰CAD软件绘制图纸的过程中,当我们使用云线功能的时候,需要了解下CAD怎么绘制云线,具体的操作可以参考上述内容,也可以使用其他方法或者从CAD下载一些CAD教程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