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lc中设置电子齿轮比

楼主(2021-05-28):
电子齿轮比会变化,如何在PLC中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A:
驱动器设置

网友B(2022-05-04):
设置电子齿轮比 PLC能输出的最高脉冲频率为100KHZ,必须与编码器反馈的脉冲频率相匹配。 100KHZ×A/B=500KHZ, A/B=500/100=5/1,即A=5,B=1 A为电子齿轮比的分子 B为电子齿轮比的分母。 扩展资料: 旋转台一圈就是Pb等于360°,减速比或者同步带轮比 n是8/64,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是17位转换成脉冲量Pt就是131072p/r,现在要求将每个脉冲的旋转量设定△p为0.01°。 和上面移动量分析一样,在没有使用电子齿轮比的时候,1个脉冲对应的旋转角度是1125/32768(0.01°),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需要一个扩大倍数就是它的倒数3276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