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如何修复废钢破碎机轴颈磨损3mm深的坑洞

楼主(2021-05-29):
  废钢破碎机作为目前钢铁行业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通过废品回收站回收废旧钢铁,然后把破碎后得到成品料输送到炼钢厂。由于设备的长期运作,经常会出现轴颈等传动部件的磨损情况,如不及时修复会导致设备产量降低,甚至出现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

某企业的废钢破碎机在运行时传动侧轴颈发生磨损,导致轴承,轴承内档环抱死随即停机检修,拆出了转子更换轴承、衬板、锤头。轴承。轴承内档环在抱死后采用了气割割除,对轴承位产生了损伤。现场发现轴上坑洞现象严重,坑洞最大深度高达3mm左右。

  企业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现场解决废钢破碎机轴颈磨损问题,并能迅速恢复轴颈尺寸。立即采用了此技术,避免长时间的停机。现场修复过程特别简单,具体步骤如下:

  (1)使用氧气乙炔进行表面烤油处理;

  (2)使用砂轮片进行表面的打磨处理;

  (3)测量轴颈尺寸,确定轴基准面未发生磨损;

  (4)进行空试工装,保证工装绝对合适;

  (5)使用无水乙醇进行表面清洗,保证表面干洁;

  (6)在工装内表面刷涂SD7000脱模剂;

  (7)按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并进行涂抹;

  (8)夹持工装并加热轴端使材料快速固化;

  (9)拆除工装,清除多余材料,修复完毕。

  该技术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避免了热应力的影响,并且对于轴单边磨损量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同时该技术修复过程便捷,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短短几小时就能修复完成。

我们一起看下废钢破碎机轴颈磨损3mm深的坑洞修复后的效果:

  废钢破碎机轴颈磨损维修后的保养建议:

  修复完成后期更换轴承需采取热拆热装,以提高材料及轴承使用寿命。轴承的内档环建议拆装时也需进行加热拆装,内档环与轴时过盈配合,加热拆装可以减少与轴承位修复面产生磨损伤及修复面。设备开机时先点开不要一次把转速开到最大,先空转不载荷,下料均匀,以避免突然开机运转时产生的扭力对所修复面进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