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驱斗提机轴径磨损离线维修困难怎么办?

楼主(2021-05-29):
  斗式提升机可以说是输送机械中的一类向上输送的机械设备。斗式提升机用于垂直或者倾斜时输送粉状、颗粒状及小块状物料。由于传输介质的原因,经常会受物料的影响,造成轴径等部位的磨损情况。

  双驱斗提机轴径磨损问题分析:

某水泥企业的双驱斗提机:轴径260mm,减速机空心轴与驱动轮轴为键配合方式,输入转速1475r/min,输出转速14.8r/min,磨损宽度300mm,轴承位磨损成凹凸波浪形,轴承内圈破损对轴承位造成研磨,形成许多烧结高点。该双驱斗提机在高45米的库顶平台,斗提自重30多吨,采用离线维修或更换驱动轮都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修复双驱斗提机轴径磨损的方案:

  针对该企业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工艺进行在线修复,一般情况下短短几个小时便能完成修复,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其修复原理是利用前轴肩或者后轴肩作为修复定位面,保证修复同心。现场操作步骤如下:

  1. 根据轴径尺寸加工工装;

  2. 对修复部位清洁除油,用氧气乙炔将轴承为进行除油,直至油污碳化;

  3. 用砂轮片磨损部位打磨清除;

  4. 试装工装,直至上下结合面完全闭合;

  5. 试装工装合格后,将工装清理洁净并刷涂SD7000脱模剂;

  6. 调和适量SD7101H材料,沿轴面刮涂均匀严密;

  7. 迅速安装工装,紧固螺栓至上下结合面没有缝隙;

  8. 材料固化后拆除工装,清理多余材料;

9.测量修复后轴径尺寸, 按要求热装轴承。

  要想实现双驱斗提机轴径磨损后的在线修复就是这么简单,该技术可以做到修复表面与轴承内达到100%的配合面,而且可以恢复轴原始设计的过盈尺寸,因此可以保证更好的受力,在轴承润滑保养得当、轴承不出现烧蚀的情况下,其使用寿命可达到甚至超过新部件的使用寿命,是一种可靠的修复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