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同一台移动变压器带两台变频另外一台变频不运行时电压升高

楼主(2021-05-30):
求解同一台移动变压器3300V带两台变频一台运行,另外一台变频不运行时直流母线电压升高,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没遇到过,仅凭想象。

运行的那台变频器负荷不大,有三次谐波叠加到变压器二次侧,在正弦波峰值上叠加,因为那台变频器停运,所以整流、滤波后电容充放电到最高电压,这个电压就超过了二次侧峰值。

运行时,电容充放电不会超过峰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仅凭想象。运行的那台变频器负荷不大,有三次谐波叠加到变压器二次侧,在正弦波峰值上叠加,因为那台变频器停运,所以整流、滤波后电容充放电到最高电压,这个电压就超过了二次侧峰值。运行时,电容充放电...

问题:这个谐波哪里来的?

如果是该变频器本身产生,那么这种狗东西变频器还有存在必要吗?这种垃圾应该直接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