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隔一段时间顺序取用寄存器数据

楼主(2021-05-30):
一个PLC的萌新在线求助

想法是先连续测量(每隔0.1秒)一个参数,将得到的所有数据存在寄存器A里面,大概过一秒后读取寄存器A里的数据,顺序取用,有大佬可以点拨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没人吗?九九萌新

网友B:
首先,如果是读取模拟量输入数据的话,一般PLC都是微秒级的,0.1s测量一次,需要转存数据。

其次,你把数据放在一个寄存器里,下一个0.1s还存在这个寄存器,就会把前一个数据覆盖掉,如果需要保存多个,你可以用堆栈的方式。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C:
不太理解,测量一个数据,存到A寄存器,0.1秒后,再测量一个数据,存到A,之前那个可以位移到A+1寄存器,依次往后退。这样,你试试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