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M0断开是把M1一起断开

楼主(2021-05-31):
微信图片_20210531132806.png新手一个求求师傅们,谢谢师傅们

楼主:
我想要的效果是M0断开能发出一个指令控制另一个指令

网友A:
我好奇的是,你这表达的就是一个M0同时控制Y0和Y1而已,直接把Y1并联在Y0不行吗,要M1干啥?或者,把M1并联在Y0处也能实现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是,你这表达的就是一个M0同时控制Y0和Y1而已,直接把Y1并联在Y0不行吗,要M1干啥?或者,把M1并联在Y0处也能实现你要的!...



一个自动一个手动,在自动模式下手动不能接通,在手动模式下自动不能接通。我就是想让M0断开的时候,能切断M1。

楼主:
大哥就是想M0断开是怎么做到发出一个位控制信号

楼主:
为了安全,按下回原点,按钮是不弹出来的,有的时候别人不注意,按了自动变手动,电机突然转了。所以我想在自动按钮断开时,发一个信号把回原点信号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就是想M0断开是怎么做到发出一个位控制信号



M0加个下降沿信号,这个信号复位M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华888"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大哥就是想M0断开是怎么做到发出一个位控制信号】进行回复:        --------------------------------...



用了下降沿断开了,M6启动不了  谢谢大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杜华888"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大哥就是想M0断开是怎么做到发出一个位控制信号】进行回复:        ...



对你这个PLC不熟,RST指令是复位指令吧,我说的是触发一个下降沿,然后用下降沿复位你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杜华888" 的回复,发表在7楼        对内容: 【"幸福的小石头"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杜华888"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大哥就是想M...



可以了大哥,谢谢应该是位置放错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