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1500ET200SP从站模块基准电压不对

楼主(2021-05-31):
        目前项目上的一个PLC柜,里面是1500 ET200SP的一个从站,柜内有2个DC24V的开关电源和一个AC24V的变压器。1号DC24V用于给模块的电源端供电,2号DC24V用于给现场传感器以及DI输入供电,交流24V用于给现场阀门执行器提供工作电源。两个DC24V的0V端子和交流24V的一个0V端子,都是由短接线连在一起的。

         之前柜子投入运行1个月左右,数据正常,最近一周出现了3次奇怪的症状:

         1、所有的输入量,无论DI和AI,都在疯狂变化,DI的表现是,该有信号的通道不停的接通断开接通断开,没有信号的通道,保持断开;AI的表现是数据不停变大,变小,呈波浪型。

         2、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1号DC24V的0V和2号DC24V的0V,发现有0~15V左右的电压来回波动,但多量一会(约10s)后,波动就会消失,波动消失后,柜内PLC恢复正常。

         3、第3次出现该症状的时候,量电压后,20s后,波动仍未消失。但用红表笔,单独插在1号电源的0V上,黑表笔悬空时,发现PLC变正常,DI和AI正常运作,但拿开红表笔,波动又出现,AI和DI又失控。后一直将红表笔插在0V上约1分钟后再移开时,发现设备又恢复正常。

          4、3次异常都是突然出现,没有外部接线改变,没有程序改变,检查CPU的故障缓存,也并没有发生任何报警。确认异常出现时,没有掉线,没有丢包。

          5、在AI和DI未失控的情况下,测量阀门执行器的给定和反馈电压。阀门规格控制电压2-10V,反馈电压2-10V。给定50%输出,实际阀门动作50%,反馈原始数据13271,实测电压,若测量输出端和2号DC0V,则测得电压6V,测量输入端和2号DC0V,也测得电压6V,但若测量输出端和1号DC0V或者输入端和1号DC0V,则会出现开头描述的异常状况。

          现在的思路,觉得应该是模块的基准电压出了问题,但是不确定这个错误是谁引入的。我记得以前我做个的项目,模块的公共端电源和传感器的供电电源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开关电源的,并不是像这边这样是分开的两个,而且这边把直流电源和交流变压器的0V都短接到了一起,我感觉不太对。但这个项目上的其它从站柜也是同样的接法,带的差不多的驱动设备,目前都没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也不敢肯定这是个错误做法。主要是现在不敢做大的试验去试错,因为设备已经投入运行了,如果长时间停机会被客户投诉的。所以现在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思路能让我试试的?

网友A:
2号 DC24V电源  可能输出有间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