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太阳能板到了,可以做无市电供电装置了

楼主(2021-05-31):
今天太阳能板到了,可以做无市电供电装置了.......

太阳能板300W一块的6块单块最大输出电压15.2V,给12V蓄电池直接充电只需要接二极管即可,看来选择24V800AH蓄电池组(采用银行退役蓄电池组,经过挑选容量有95%,单体是200AH12V,目前是2串4并),太阳能板2串3并,配用24V灯具、24V冰箱、24V水泵(这些是客户要求),同时还有一个水库径流发电机组(2台DC24V 5KW发电机组),主要是水库放水就发电没放水就不能发电,这个配置足够豪华了

楼主:
本来我一开始推荐客户配置逆变器用AC220的,谁知客户主意很正,就是决定DC24V供电(客户买的灯具全部是DC24V、DC12V~DC85V宽电源2种规格,而且冰箱2台都是DC24V),这个客户全部是安全电压,实在牛叉

网友A:
二极管选肖特基。电流大,普通二极管功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选肖特基。电流大,普通二极管功耗大。

这个,我就是随便买了20A的快恢,太阳能充电实际也就是几个安培,问题不大,

不过发电机组那里我准备用同步整流改造(发电机组最大输出32V,三相交流,充电连接线用的旧焊机焊接电缆)

网友A:
20A的二极管肯定不行,又不是高频,快速恢复管没用。

选45A肖特基管,要挑选结压降0.2V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的二极管肯定不行,又不是高频,快速恢复管没用。选45A肖特基管,要挑选结压降0.2V以下的。...

以前有那种200A的整流块(2个二极管背靠背连接,出线是3个粗大的M8螺孔),那个玩意不知道是什么二极管,,反正模模糊糊的图标确认是二极管,通电带负载(12V60W灯泡)万用表测量压降是0.38V,这个玩意有4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李纯绪"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内容: 20A的二极管肯定不行,又不是高频,快速恢复管没用。选45A肖特基管,要挑选结压降0.2V以下的。...以前有那种200A的整流块(2个二极...



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的正向数值:0.2左右,是肖特基管;快恢复管约0.4左右;普通二极管0.6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