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llmergon运动控制

楼主(2021-05-31):
我现在有一台设备使用的是Kollmergon运动控制卡(ZMP-SYNQNET-PCI),轴数不确定;伺服器用的是丹纳赫和康柏思的。软件用的是MEI Motion Console

原设备的工控机硬盘没有了,但是我有其他设备的硬盘。因为设备生产时间不同所以别的设备硬盘里的数据不能匹配。请问要如何才能控制设备运动。

楼主:
卸载驱动后安装不上了,哪里可以下载Kollmergon运动控制卡(ZMP-SYNQNET-PCI)驱动?

网友A:
如果其他机器也用的同型号的运动控制卡可以尝试从其他盘做个镜像,这样驱动应该可以搞定。软件如果不是配套的只能自己编了,找个G代码解释器,再调用运动控制卡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他机器也用的同型号的运动控制卡可以尝试从其他盘做个镜像,这样驱动应该可以搞定。软件如果不是配套的只能自己编了,找个G代码解释器,再调用运动控制卡的函数。...



不会编程,知道哪里能下载不同版本的ollmergon运动控制卡配套软件吗?

网友(2021-11-25):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