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plc仿真问题

楼主(2021-05-31):
我写了个很简单的程序,但是仿真的时候,时间还没到,M5就闪了好几下,如果是用置位线圈,开始计时就输出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2021-09-08):
更新软件到最新版本。

网友B(2023-07-15):
M5开始计时就输出,是因为 S M4 K4指令,一通电M4 M5 M6 M7 就通了

网友C(2023-12-13):
6楼说的没错

网友C:
问题就在那个K4    你置位了从M4开始的后面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