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读取Q系列源代码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三菱Q系列PLC以太网无线路由器读取程序的问题。在建立链接后,选择读取按钮,弹出来的选项,如果选择读取ROM的源代码,则程序文件为黑色无法勾选。如果选择程序文件,则源代码选项消失无法勾选。不管选择那种,上传完成后,再次去上传时,另外的没有上传的也无法选择。就算是新建立一个程序文件来重新上传,也是如此。为何呢?qqq1.png

网友A:
楼主用了标签模式吧,在程序下载的时候要改变一下工程类型,改变成结构化工程,下次上传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带标签模式上传成功。

楼主:
我们供应商的大神张工已经替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网友B(2023-02-01):
引用 楼主:
我们供应商的大神张工已经替我解答了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解决办法就是1楼所说的这样吗

网友C(2025-06-08):
上传程序是有源代码和程序文件,二者只能选一个是啥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