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Q系列的PLC与SQL数据库双向通讯

楼主(2021-06-01):
        IGT-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PLC内无需编写通讯程序;支持局域网和外网数据库、云数据库;方便实现设备数据与MES等软件系统或者平台对接。

        通过参数管理软件(在附件中)的‘功能’->‘数据上报与对接’,切换到数据配置页面,选择‘SQL远程数据库’,配置数据库服务器的参数,以及相关数据,如下图:

        参数编辑完成后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将参数下载,然后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再通过‘参数’->‘从网关读取参数’查看网关的工作状态,有错误会有红色图标的消息提示,没有出现红色图标的报警消息就是正常的,可以通过Navicat等数据库工具软件测试数据库与PLC之间的双向通讯功能。
        详细案例下载:

网友A(2021-11-24):
PLC内是否需要编程?

如果多台PLC时某一台设备关机了,其它设备的数据有影响吗?

楼主(2022-07-06):
引用 网友A:
PLC内是否需要编程?如果多台PLC时某一台设备关机了,其它设备的数据有影响吗?...

PLC不用编程的;

网络中有设备关机了,正常运行的设备数据还可以正常上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