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的预防性电气试验

楼主(2021-06-01):
  电力变压器的预防性电气试验通过对电力变压器预防性试验,如绝缘、直流电阻测量、介质损耗因数、局部放电试验、油中含水量等,可以发现变压器设备的隐患、预防发生事故或设备损坏。它是判断电力变压器能否继续投入运行并保证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

  1、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测量(简称直流电阻测试)使用仪器直流电阻测试仪。

  试验目的:检查绕组接头的焊接质量和绕组有无匝间短路;分接开关的各个位置接触是否良好以及分接开关的实际位置与指示位置是否相符;引出线有无断裂;多股导线并绕的绕组是否有断股的情况;

  2、变压器变比的测量

  测量变比目的:验证变压器的电压变换是否符合规定值,达到设计值;开关各引出线的接线是否正确,可初步判断变压器是否再匝间短路现象等。

  3、绕组绝缘电阻、吸收比、极化指数及铁芯的绝缘电阻的测量(2500V、5000V兆欧表)

  试验目的是测量变压器的绝缘电阻,是检查其绝缘状态最简便的辅助方法,测量绝缘电阻、吸收比能有效发现绝缘受潮及局部缺陷,如瓷件破裂,引出线接地等。

  4、测试绕组连同套管的介质损耗因素tanδ及其电容量(自动介损测试仪)

  测量tanδ是一种使用较多而且对判断绝缘较为有效的方法,通过测量tanδ可以反映出绝缘的一系列缺陷,如绝缘受潮、油或浸渍物脏污或劣化变质,绝缘中有气隙发生放电等。

  5、直流泄漏电流测试(直流高压发生器、微安表)

  直流泄漏试验的电压一般那比兆欧表电压高,并可任意调节,因而它比兆欧表发现缺陷的有效性高,能灵敏地反映瓷质绝缘的裂纹、夹层绝缘的内部受潮及局部松散断裂绝缘油劣化、绝缘的沿面炭化等。

  6、绕组所有分接的电压比(变压器变比综合测试仪)

  利用变比电桥能够很方便的测量出被试变压器的变压比。

  7、校核三相变压器的组别和单相变压器的极性(万用表或直流毫伏表、电压表、相位表)

  由于变压器的绕组在一次线圈、二次线圈间存在着极性关系,当几个绕组互相连接组合时,无论接成串联或并联,都必须知道极性才能正确进行。

  变压器接线组别是并列运行的重要条件之一,若参加并列运行的变压器接线组别不一致,将出现不能允许的环流。

  8、分接开关试验(QJ44型双臂电桥、有载分接开关特性测试仪)

  进行分接开关的试验,以确定分接开关各档是否正常

  9、套管试验(电动兆欧表,自动介损测试仪)

  进行套管安装前的试验,确保套管安装后可正常使用

  10、额定电压下的冲击合闸试验

  在额定电压下对变压器的冲击合闸试验,应进行5次,每次间隔时间5min,应无异常现象,其中750KV变压器在额定电压下,第一次冲击合闸后的带电运行时间不应少于30min,其后每次合闸后带电运行时间可依次缩短,但应不少于5min。

  冲击合闸宜在变压器高压侧进行,对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系统试验时,变压器中性点应接地。

  注意:在变压器初次投运时要做全压冲击合闸试验,对电缆变压器共进行五次冲击,然后进行24小时到的变压器空载运行。

  其它:对于大容量的变压器还要做绝缘套管基油的介质损失角试验,如有特种变压器和对变压器有特种要求时,按交接验收规范标准规定项目进行变压器试验。

  11、局部放电试验(简称局放试验)

  电压等级220KV及以上变压器在新安装时,应进行现场局放试验,电压等级为110KV的变压器当对绝缘有怀疑时,应进行局放试验。

  局放试验的方法及判断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准GB1094.3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12、变压器的组别试验

  方法一:双电压法

  做法:将电源接入变压器,通过测一、二次电压来判断变压器的组别。要求:a要求三相电压基本上平衡的,不平衡度不应超过2%,否则测量误差太大甚至造成无法判断连接组别。b所采用的电压表要有足够的准确度,一般采用0.5级或1级的电压表

  方法二:直流法

  做法:一般在现场不进行试验,经大修后的变压器可采用此方法进行

  方法三:多功能的变压器变比、组别、极性自动数字式电桥

  电气设备的常规试验是保证电气设备安全运行的重要措施,但试验过程中往往潜伏着各种风险,只有熟练掌握各种高压试验技能,并严格遵守各种标准及规程,提高自身安全意识,杜绝违章操作,才能保证高压试验安全,确保人身和设备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