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阀的电压怎么选择?AC220/380V,还是DC24V

楼主(2021-06-02):
电动阀的电压怎么选择?是选AC220,AC380V,还是DC24V?除了DC24V电压比较安全之外,还有什么要考虑的?DC24V有没有驱动能力的问题,比较大口径的电动阀会带不动?

网友A:
看你线路的远近,近的话选24V,远的话选220V。24V如果完整的输入执行器,不会存在驱动能力问题

网友B(2021-10-15):
电动和气动,电动阀一般选V220,还与使用的以太网控制系统卡件有关,我们厂使用DC2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