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漏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21-06-02):
常见的八检漏方法分别是什么?

真空法

真空法,指将检查容器抽真空,然后在检测部位涂上水、酒精、丙酮等液体;如果该溶液接触到泄漏孔,把孔盖住,就会产生流动,发现泄漏。

声音法

声音法的检测原理是气体从小孔喷出时,会发出声音,声音的大小和频率要取决于泄漏的人小,两侧的压力、压差和气体的种类等。该方法非常简便经济,但是灵敏度可能比较低。

水压法

对耐压容器进行试验时,把容器或设备装满水,再用水压泵向里注水,能立刻增压,但是因为水的膨胀很小,所以一旦出现容器被破坏、连接部的螺栓断裂、垫圈飞掉等事故,也不会造成危险。

橡胶膜法

橡胶膜法,指在泄漏处贴上橡胶膜和塑料膜带,上面接上漏斗,漏斗上贴上薄的橡胶或薄膜,如有泄漏,气球就会鼓起来。

卤素加压法

用卤素气体对容器加压,如果卤素气体有泄漏,卤素检测仪马上有波动,可判断是否泄漏。大的工厂、电厂的冷凝器均是采用卤紊检测仪查漏,比较方便、实用。

肥皂液法

对试验物体加到一定压力,外面涂上肥皂液,如果有泄漏,就会产生气泡,判断出泄漏地点的同时,还可以大概知道泄漏量。只要加压时不出危险,用什么气体都可以,并且不需要停止装置运转,或者断开被试验体,任何时候都能作业。

电子检漏

用探头对着有可能渗漏的地方移动,当检漏装置发出警报时,即表明此处有大量的泄漏。电子检漏容易损坏,维护复杂,容易受到环境化学品如汽油、废气的影响,不能准确定位漏点。

荧光检漏

它是利用荧光检漏剂在紫外/蓝光检漏照射下会发明亮的黄绿光的原因,对各种系统中的流体渗漏进行检测的。在使用时,只需要将荧光剂按一定比例加入到系统中,系统运作20分钟后戴上专用眼镜。用检漏灯照射系统的外部,泄漏处将呈黄色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