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密封位漏油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06-02):
  一般大型机械设备的电机在使用过程中频繁发生漏油现象,某企业在检修维护过程中,发现增压风机驱动电机密封位有漏油问题,后来将轴承座打开发现电机轴密封位出现磨损,磨损量达到15mm,磨损宽度40mm。针对此电机轴密封位漏油问题可能的原因进行分析:

  (1) 基建装配时密封圈与电机轴之间的间隙没有调好造成磨损;

  (2) 异物进入或者密封破损导致磨损;

  磨损后铁屑经过润滑油的淬火后重新熔融在密封上导致出现密封高点,往复循环导致轴上密封位磨损深度达到15mm。

  企业在发现电机轴密封位漏油问题后便开始尝试修复此轴,但由于磨损量较大,企业若是采用传统的补焊修复工艺担心有断轴的风险,采用冷焊工艺的话在后期运行中这么大的磨损量极易造成脱落,对于电刷镀等工艺直接放弃,在此情况下经过设备专工的多方寻找,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该材料粘结力强,不用担心会出现脱落的情况,具有良好的抗压性能、抗机械震动性能等综合性能,可实现短期内解决设备问题,修复效率高。

  电机轴密封位漏油的修复办法:

  (1) 表面烤油处理,将修复面表面的油污清理干净;

  (2) 表面打磨处理,将修复面打磨粗糙;

  (3) 调配SD7101H材料并涂抹至修复部位表面;

  (4) 涂抹材料并进行刮研处理;

  (5) 使用工具对材料加热固化,加快固化时间;

  (6) 材料固化后测量尺寸,确认尺寸无误;

(7) 装配完毕后即可开机运行。

  该技术类似一种冷焊技术,在线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很好的保护设备本体不受损伤,且修复过程中不受轴单边磨损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