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感应器

楼主(2021-06-02):
有哪位大神知道昆仑通态型号的触摸屏里的传感器怎么使用

网友A:
有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传感器??



就是那个蓝色的东西,当小车盘喷碰那个感应器时小车立即停止复位。但是那个感应器我不会所以

网友B:
1、组态中 有的传感器 只是图片显示功能,不能进行变量关联;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 增加 类似  “管道” 跟传感器叠加到一起,因管道可以 进行 动画流动、闪烁 等等功能,大多数时候 可以实现  咱们想实现的功能,类似下面:

2、在组态中,有的 传感器 ,是直接支持动画显示的,那样的话,咱们直接关联变量进行 设置(双击、或者鼠标右键  来进行编辑) ,就可以了。

网友C:
你所指的感应器,是不是接近开关,行程开关这类的东西,可以关联PLC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指的感应器,是不是接近开关,行程开关这类的东西,可以关联PLC的位。...



我指的在触摸屏里的感应器,如果使用行程开关的话就比较方便。因为 一个是用触摸屏感应器控制而另一个是用行程开关控制。意思就是说一个软件控制一个硬件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组态中 有的传感器 只是图片显示功能,不能进行变量关联;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 增加 类似  “管道” 跟传感器叠加到一起,因管道可以 进行 动画流动、闪烁 等等功能,大多数时候 可以实现  咱们想...



大哥我试了一下,但是还是有问题。

还是不能实现功能。不知道大哥能不能讲解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