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威触摸屏PLC一体机组态软件——图形编辑层次命令

楼主(2021-06-02):
定义

层次命令是一个组命令。组态画面编辑软件的层次命令用于调整画面中相交的图形对象的前后显示顺序。组态画面编辑软件中每一个图形对象都有一个层次,上层的图形对象总是显示在底层图形对象的上面,因此可以用层次命令来调整图形对象的层次级别。后创建的图形对象层次默认比前创造的图形对象的层次要高。组态画面编辑软件的层次命令一共有4个,分别是移到最上层、移到最下层、移到上一层、移到下一层。要执行这些命令,先在当前画面上选择一个或者多个图形对象,然后选择编辑菜单中层次对应的命令或者工具栏按钮中对应的层次命令按钮。

移到最上层

用于将被选择的图形对象移到画面中所有图形对象的最前面,这样其他图形对象画面与该图形对象相交的画面将会被该图形对象覆盖,对象前移-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移到最上层前

首先需选择多个图形中的一个对象,然后选择编辑菜单中的移到最上层命令或者是工具栏按钮中的组合命令按钮,或者右键调出右键菜单,选择“层次”项中的“移到最上层命令”命令,组合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移到最上层后

移到最下层

用于将被选择的图形对象移到所有图形对象的的后面,这样该图形对象与其他图形对象相交的画面将不可视,对象后移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移动最下层前

首先需选择多个图形中的一个对象,然后选择编辑菜单中的移到最下层命令或者是工具栏按钮中的组合命令按钮,或者右键调出右键菜单,选择“层次”项中的“移到最下层命令”命令,组合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移动最下层后

移到上一层

用于将被选择的图形对象移到与之相交的图形对象的上一层,这样其他图形对象与该图形对象相交的画面将不可视,对象前移一层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移到上一层之前

第一次移到上一层

首先需选择多个图形中的一个对象,然后选择编辑菜单中的移到上一层命令或者是工具栏按钮中的组合命令按钮,或者右键调出右键菜单,选择“层次”项中的“移到上一层命令”命令,组合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再次移到上一层

移到下一层

用于将被选择的图形对象移到与之相交的图形对象的后面一层,这样该图形对象与其他图形对象相交的画面将不可视,对象后移一层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首先需选择多个图形中的一个对象,然后选择编辑菜单中的移到下一层命令或者是工具栏按钮中的组合命令按钮,或者右键调出右键菜单,选择“层次”项中的“移到下一层命令”命令,组合前后对照如下图所示:

移到下一层之前

第一次移到下一层

再次移到下一层

附:7寸HMIB32系列触摸屏PLC一体机选型表

1、R(T) 继电器或晶体管输出,一台中只能选择一种,晶体管输出的支持两路高速脉冲。说明:

2、PT 是指输入温度传感器为Pt100

3、AD标准信号输入(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20mA输入

4、DA输出(12位),没有特殊说明,标准型为0-10V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