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断点文字显示问题

楼主(2021-06-03):
原图纸显示1中断点的文字是竖直一排,我在旁边添加了一个中断点,把文字改成90度,显示的是竖直两排,怎样才能做到和1一样呢?

网友A:
看一下1里面设置怎么样,改到和它一样即可

网友B:
复制格式试下。如果不行,手动调整

楼主:
设置都一样,只有标记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不清楚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都一样,只有标记的地方不一样,但是不清楚为什么不一样



看一下  (属性--位置--固定默认设置)是否为下,如果是改成左试试。

网友D(2021-07-27):
1.   同一部件显示格式不一样问题

选择源部件-复制格式-选择目标部件-指定格式

网友E(2022-12-02):
那个属性记得可以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