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屏TPC7032KW与欧姆龙CP1E-N30S1DR通过内置485通信

楼主(2021-06-03):
欧姆龙PLC型号:CP1E-N30S1DR-A;

MCGS屏型号:TPC7032KW;

欧姆龙PLC自带485通信端子,我想用485和屏通信,各种设置都试过了,就是通信不上

屏设置

PLC设置

各位大侠,屏和PLC里面设置对吗?

网友A:
HMI中的设备地址与PLC中的单元号是不是应该对上?

网友B(2021-12-27):
我用的PLC是CP1E-N60S1DR-A,通信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