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友们大家好,咨询一下

楼主(2021-06-03):
工控友们好,问一下搞工控,做控制柜这方面有哪些行业标准可以看的?还请赐教

网友A(2021-07-30):
实际上工控行业大多是做非标的,也就是说没有标准。不过电气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下面列出一些给你,供参考。

电气有关规范、标准

Related Codes and Standards for Electrical Design

《35~110KV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9-92

Design Code for Substation (35~110kv)

《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50060-2008

 Code for Design of High 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3~110kv)

《1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3-94

 Code for Design of 10kv & Under Electrical Substation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4-95

 Code for Design of Low Voltage Electrical Installation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Code for Design Electrical Power Supply System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16-2008

 Code for Electrical Design of Civil Buildings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50034-2004

 Standard for Lighting Design of Building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50062-2008

Code for Design of Relaying Protection and Automation Device of Electric Power Installation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GB50217-2007

 Code for Design of Cables of Electric Engineering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年版)GB50057-94

 Design Code for Protection of Structures against Lighting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343-2004

 Technical Code for Protection against Lightning of building Electrical Information System

《低压用户电气装置规程》 DGJ08-100-2003

 Regulation Governing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Supplied with Low Voltage

《民用建筑电线电缆防火设计规程》 DGJ08-93-2002

 Code for Fireproofing Design of Wires and Cables Used In Civil Buildings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06

Code of Design on Building Fire Protection and Prevention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2005年版)

 Code for Fire Protection Design of Tall Building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2008

 Code for Design of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GJ08-107-2004

 The Standard of Energy Efficient Design for Public Buildings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 50314-2006

 Standard for Design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50343-2004

 Technical Code for Protection against Lightning of Build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ystem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2008

 Code for Desig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ystem Room

《公共建筑电磁兼容设计规范》 DG/TJ 08-1104-2005

 The Code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esign for Public Buildings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05

 Evaluation Standard for Green Building

《数据中心电信基础设施标准》 TIA-942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for Data Centers

2、    弱电有关规范、标准

Related Codes and Standards for ELV Design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 16-2008

 Code for Electrical Design of Civil Buildings

《公共建筑电磁兼容设计规范》    DG/TJ08-1104-2005

 The Code of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Design for Public Buildings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T-50314-2006

Standard for Design of Intelligent Building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11-2007

 Code for Engineering Design of Generic Cabling System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50348-2004

 Technical Code for Engineering of Security And Protection System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94-2007

 Code of Design for Intrusion Alarm Systems Engineering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95-2007

 Code of Design for Video Monitoring System

《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50396-2007

 Code of Design for Access Control Systems Engineering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50200-94

 Technical Code for Regulation of CATV System

《电子工程防静电设计规范》  GB 50611-2010

 Code for Design of Protection of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In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有线电视广播系统技术规范》  GY/T  106-99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of CATV Broadcasting System

《电子计算机机房设计规范》 GB 50174-93

 Gode for design of elecrtonic information system room

《通信系统机房设计》 GBKJ-9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16-2007

 Code for Design of Automatic Fire Alarm System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 GB50174-2008

 Code for Desig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System Room

《数据中心电信基础设施标准》 TIA-942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Standard for Data Cen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工控行业大多是做非标的,也就是说没有标准。不过电气还是有很多标准的。下面列出一些给你,供参考。电气有关规范、标准Related Codes and Standards for Electrica...



哦,了解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