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有哪些功能?

楼主(2021-06-03):
  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的主要功能如下:

  1、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进行装置在送电设备线路中的作用

  当运行中的输电线路发生大风,冰雪,雷击,外力破坏,绝缘损坏,外绝缘污染闪络等事故时,微机继电保护测试仪装置能快速选择性地跳闸故障线路断路器(开关。若故障为非永久性故障,当瞬时故障消失时,开关重合成功,恢复线路安全供电。若故障为永久性故障,开关重合不成功,迅速切除故障线路,保证其他正常线路供电。

  2、电流保护装置

  利用网络故障进行线路的电流可以显著影响增大的特点所构成的保护工作装置称为电流通过保护控制装置。当线路出现故障距离测试仪电流从而达到环境保护整定值(起动电流)时,电流信息保护装置立即动作。达到一定时间整定值时,使线路断路器跳闸。电流保护我们一般分有:电流速断保护、过电流保护和方向电流保护等。

  无限时间电流快断保护:其优点是简单、可靠、动作快,但只能保护线路的一部分。

  限时电流速断保护:指带有自己一个时间较短动作时限的保护工作装置,不单可以进行保护本线路的全部数据长度,还可以通过延伸至下一级线路的速断保护环境相配合。

  3、距离保护装置

  能反应进行故障点至保护系统安装工作地点之间存在距离(阻抗)的一种环境保护装置。具有一个良好的方向性,被广泛用在电压较高的环网线路上,目前我国广泛研究采用三段式距离信息保护,即称为距离Ⅰ、Ⅱ、Ⅲ段。。

  4、零序电流保护装置

  在中性点直接进行接地的电网(又称大接地工作电流控制系统)中,发生发展线路单相接地故障时,将出现一个较大的零序电流。利用零序电流来构成接地短路的保护环境装置可以称为零序电流通过保护安全装置。常采用三段式。

  5、高频保护

  是将线路两端的电流相位(或功率发展方向)转化为一个高频数据信号,由高频通道将此作为信号传送到对端,比较两端电流相位或功率控制方向的一种环境保护工作装置。

  高频保护不反映保护线路范围外的故障,不需要配合下一段线路设置定值。无时限拆除保护线路任意一点,属快速故障。高频保护按其工作原理可分为高频锁定保护(比较保护线路两端的功率方向)和高频相位差保护(比较保护线路两端电流的相位)两类。

  6、自动重合闸控制装置

  断路器跳闸后能自动重合断路器的装置称为自动重合闸装置。

  自动重合闸控制装置的作用:线路问题发生瞬时性故障跳闸时,当瞬时性故障现象消失后,自动重合闸装置系统能在极短的时限内重新合上线路断路器,恢复发展线路的正常工作供电。若线路之间发生永久性故障时,则自动重合闸不成功,故障分析线路可以再次跳闸,迅速切除故障导致线路,保证企业其他经济运行管理线路的供电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