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essGateway通过网线连接三菱FX2N、FX3U

楼主(2021-06-03):
实现功能:
将连接三菱FX2N或者FX3U系列PLC,通过以太网方式连接上位数据采集软件ProcessGateway

硬件搭建:
三菱FX2N或FX3U型号PLC;
德嘉ETH-FX;
上位机

软件:
ProcessGateway;
GX Works2

实物连接图:

以FX3U-32M型号CPU为例,该绿色网线直接连接上位机网口,ETH-FX以太网转换器将MD8口转换成网口,本身又扩展出一个MD8口,主要用于连接触摸屏(当然,如果触摸屏带有网口,也可以直接用网口连接触摸屏)
ETH-FX 以太网转换器采用导轨式设计,35mm 导轨安装,无需供电,它是通过连接编程口的电缆,由 PLC 供电。将三菱 FX 系列 PLC 的 MD8 编程通讯口转成以太网,即上位机或触摸屏通过以太网对 PLC 数据监控。
该以太网转换器最多可同时连接四台上位机(包括触摸屏)
其他应用:可通过以太网编程、上下载程序、上位监控(组态王、力控、KepWare OPC、WinCC)
下面演示一下如何连接数据采集软件ProcessGateway
1.该三菱ETH-FX以太网转换器,内部有一个 IP 地址(出厂预设为192.168.1.10),它还预留了一个后门地址 192.168.1.222 (注:并不是转换器的真实地址),用于当用户忘记实际的 IP 地址后,通过在 IE 浏览器中地址栏输入: 192.168.1.222 来进入内部参数设置页面,来查看或设置转换器的内部实际设置值,如图:

2.将ETH-FX以太网转换器与计算机用网线连接好,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如:192.168.1.100),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最后在计算机的IE浏览器中输入:192.168.1.222,就可进入主菜单,然后点击“转换器IP/MAC设置”,进入查看或更改IP地址。

3.连接数据采集软件ProcessGateway
(1)添加设备,设备类型选择“MelseFxTcp”

(2)更改设备属性,IP地址和端口号,该IP地址为ETH-FX以太网转换器IP:192.168.1.10,端口号填:5551

(3)添加测点,如D0

(4)注册服务,启动运行

和编程软件GX Works2连接并监视地址对照一下,可见通讯成功。

PS:为了测试方便,D0本身是有个累加程序的,所以截图的数据不一致,这里可忽略D0
如果想用两台电脑来监控的话,我们还有另一款双网口的以太网转换器,其具有交换机功能,并且是外接DC 24V的,可较少PLC编程口供电不足导致的不必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