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通电时异响

楼主(2021-06-03):
请问直线电机磁轨生锈怎么解决,直线电机通电后有呲呲声异响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请问直线电机磁轨生锈怎么解决

这个,一般是生锈前解决,生锈以后,您随便喷点除锈剂防护擦擦就好,那就是个磁铁,没有什么大不了。

直线电机通电后有呲呲声异响是什么原因?

电机在抖动,可能当前停的位置有异常,比如光栅尺有点脏,导轨有点涩,拖链有点卡之类的。闭上眼直接把驱动器的增益降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不确定会不会带来其它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直线电机磁轨生锈怎么解决这个,一般是生锈前解决,生锈以后,您随便喷点除锈剂防护擦擦就好,那就是个磁铁,没有什么大不了。直线电机通电后有呲呲声异响是什么原因?电机在抖动,可能当前停的位置有异常,比如...

调整伺服刚性,治标不治本好吧,最起码你要把生锈部件拆掉做抛光上防锈油处理看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整伺服刚性,治标不治本好吧,最起码你要把生锈部件拆掉做抛光上防锈油处理看能坚持多长时间

如果是磁铁生锈,不锈到相当的程度基本不会有什么影响。真到有影响的程度,就不用除锈了,扔了换吧。而导轨滑块生锈,只能问这机器是怎么用到这个样子的。

治标不治本,通常是个贬义词,但不一定是最糟结果。机械上可能出的问题很多,不一定是因为生锈。如果只是出声,说明问题不是很严重,也就是说问题很可能很不显眼,比如某个部件出现了很小的变形(我见过导轨螺丝没拧紧,安装时仔细校直的导轨过段时间自己应力变形,直线度变差的故事)。治本这事,不是单纯通过论坛能解决的。

例如发烧,这是人体免疫系统的一种反应,很常见,很多疾病都有可能导致发烧。如果不是凭经验和运气猜到病根,真到找出所有可能性,专业人士(大夫、护士)专业设备折本检查个几百几千块钱的也很正常。吃退烧药会有副作用,而且掩盖病情耽误诊断治疗,但是多半当场有效。

当然人和机器不一样,机器总归比人简单,而且人有自愈的能力而机器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