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暂降对电动机供电回路的影响

楼主(2021-06-03):
电压暂降是电力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雷击、短路、发电厂故障、大型设备起动及其他外部、内部原因造成短时故障,引起电网电压短时大幅度波动、甚至短时断电的现象,一般包括:电压骤降骤升、电压波动闪变和短时断电等。其中电压骤降和电压短时中断对系统的影响更大。“晃电”事故对电动机供电回路的影响取决于电源电压的下降速率和持续时间以及电动机容量的大小。

①电压暂降对交流接触器的影响

交流接触器在低压电动机控制系统中应用非常广泛,所占比例相当大。当电网出现电压暂降时,会造成操作线圈短时断电或电压过低,导致线圈对铁芯的吸力小于释放弹簧的弹力,使接触器释放。对于普通电磁式接触器,在电压降至额定电压的50%时开始抖动,降至40%以下则释放。 在电网“晃电”事故中,均会造成因接触器释放而导致大量低压电动机跳闸。

②电压暂降对交流变频装置的影响

当负载不变时,由于电网电压的跌落,电动机的电流必然增加,流过变频装置的电流也增加,功率器件发热增加,影响功率器件的安全运行。

一般变频器的控制电源都采用开关电源。电网电压跌落不大时,控制系统尚能正常工作,功率器件可靠关断。电网电压跌落比较严重时,由于工作电流增加或工作温度升高,门极驱动功率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开关电源无法起振,控制电源的输出停止或输出功率下降,可能导致控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功率器件关不断,造成变频器损害。

③电压暂降对电动机保护的影响

电网出现电压在那讲有可能造成保护的误动。例如在2006年2月5日发生的电网“晃电”事故中,塑料厂聚丙烯装置的反应釜电动机、催化剂搅拌电动机以及聚乙烯装置C线反应釜电动机等都出现了低压空气断路器速断保护动作的现象。失电前,机端电压频率为电源频率50Hz,转差率S约为0.04。失电后,反应釜电动机机端电压的频率由50Hz突然下降至48Hz。而此时,由于电网电压很快恢复,反应釜电动机机端失电残压与电网电压非同期,产生了较大的冲击电流,虽然电流仅出现了1~2个周波,但足以使低压空气断路器的瞬时脱扣器动作,导致设备停车。P-104C是公司塑料厂四循装置水泵高压电动机,2006年4月19日,电网出现80%的压降,时间100ms,P-104C差动保护动作,导致装置停车。查看实际的故障录波波形,发现电动机在电压恢复后的几个周波里出现不平衡电流(1~2个波),幅值300A左右,达到差动保护动作电流值,引起保护动作。

为避免电压暂降造成的影响,可以使用泰普科技研发的抗晃电接触器抗晃电控制器智能抗晃电装置。目前我公司的智能抗晃电装置,在石油化工等领域应用广泛且取得明显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