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玻璃表面应力仪?玻璃表面应力仪作用与使用方法

楼主(2021-06-04):
一、玻璃表面应力仪产品说明

玻璃表面应力仪是用于测量化学强化和物理强化玻璃的表面应力。通过让光沿着玻璃表面传播,根据光弹性技术测出其表面的应力以及应力层深度。

二、玻璃表面应力仪产品特点:

1.该仪器具有其他型号没有的仅有的测量方法(折射计光弹性分析原理)。

2.自动测量,因测试者造成的个人差小。

3.能够用电脑保存数据,便于品质管理。

4.测试条件不佳的试料可以进行手动测量。

5.使用led光源,使用寿命长,达到10,000小时 (以前500小时)。

玻璃表面应力仪的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检查要求镜片应力仪镜片应力仪通过使用表面应力仪对配装加工后的眼镜镜片周边在镜圈中应力情况的检查,要求镜片的周边在镜圈中应力基本均匀一致。

通常我们可观察到如下的四种情况:

1、应力均匀——镜片周边呈半圆形均匀的线状

2、应力过强——镜片周边呈锐角长条的线状

3、局部应力过强——镜片周边局部出现锐角长条的线状

4、应力过弱——镜片周边几乎无任何线条图像

检查分析通过表面应力仪检查可有两种情况是不符合要求的。一种是应力过强或局部应力过强的情况,另外一种是应力过弱的情况。

玻璃表面应力仪使用方法

1、工具:应力仪。

2、操作步骤

(1)接通电源,打开开关,灯即亮。

(2)将被检测的眼镜置于仪器的检偏器和起偏器中间。

(3)检查者从检偏器的上方向下观察,可观察到镜片周边在镜圈中的应力情况。

(4)根据所观察到的应力情况,判断镜片周边的应力是否均匀一致或需要修正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