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种方法提升电源使用技巧

楼主(2021-06-04):
当今的设计对为其上电的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您可能会发现,很多的设计问题是由电源系统引起的。本文介绍 3 种方法将进一步提升您的电源使用技巧.内容由是德电源提供

1. 为低功耗设备供电

很多设备都是为使用低电压、低电流而设计的。如果功率过高,这些低功率设 备很容易受到损坏。避免电源损坏的最佳方法是使用专为低功率应用而设计的 电源。 对于更高功率的电源,即便其最小的 OCP(过流保护)值也可能还是不够低。 就以最受欢迎的 120 W 台式电源为例,它的 OCP 值最小也是限制到 100 mA 或更高。低功率的设备更适合使用低功率的电源。例如,电流一旦超过 20 mA 就会损坏 LED 阵列样品。此时需要电源能够通过 CV/CC 跳变或 OCP 来限制电 流,从而保护设备。 CV/CC 跳变可将电流保持在限定范围内,防止出现过流情况。消除了过流情况, 电源就会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以把电流限制在 20 mA 以下的一个简单 示例。 OCP 是一种闭锁功能。一旦电流超过 20 mA,输出就会设为 0 伏并保持在零 位。清除 OCP 即可重新启动输出。 输出功率较低的电源与输出功率较高的电源相比,其噪声更低。那些用于测试 LED 阵列的电源,其输出噪声通常都小于 350 uVrms。

2. 表征不断变动的功耗状态

表征不断变动的功耗状态 许多设备都被设计为能够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不同的功耗。某些设备可在工作状态与 睡眠状态之间切换功耗,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电池和电容器都需要经常充 电。在过去,通常是用外部分析仪来记录电压和电流随时间的变化。 为超级电容器充电 我们可以使用台式电源来确定超级电容器的充电率。超级电容器可以储蓄大量电 能,因而需要特别小心,以免对其造成损坏。三个主要关注点包括:

1. 电压极性

2. 限制充电率

3. 防止过压

超级电容器的工作电压通常设计为 2.7 V 或更低。通过将多个超级电容器串联,我 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充电电压。但此时需要采取措施来限制充电电流,因为超级电容 器的串联电阻较低,无法自行限制充电电流。 我们可以对台式电源最大电压和恒流限制来进行配置。电源将会监测电压和电流情 况。对于测量结果随时间的变化,我们可以手动收集,也可以用计算机来收集。

简单的程序或应用软件(如 BenchVue)可以帮助检索电源,以便搜集数据并 绘制图形。某些新款台式电源配有图形用户界面,还可直接使用 USB 存储器进 行记录。如当超级电容器在未达到 2.7 V 的电压极限之前、以 5 A 的最大速率进行充电的情况。 当电容器达到 2.7 V 以后,吸收的电流将会越来越少。电容器完成充电之后必须 及时拔除电源,以避免它向电源放电。USB 中的数据可以导入 Excel 进行深入 分析。

3. 了解瞬态响应

瞬态响应 您注意过在启动空调以后屋里的灯光瞬间变暗的情况吗?这是因为空调吸收了大量 电流,致使供电电压下降,进而导致了灯光变暗。一小段时间之后,电压还会恢复 正常。直流电源上的输出阻抗,也会造成类似的电压瞬变。对电流的需求突然增加 时,电源的输出电压就会瞬间下降。同理,电流的下降会导致电源电压突然升高。 瞬态响应是电源在负载的巨大变化中恢复正常的速度。例如,对于 E36312A 来 说,当电流从 50% 变到 100% 时,其恢复到 15 mV 的瞬态响应时间是 50 us。 通道 1 的最大电流是 5 A,50% 就是 2.5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