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如何进行选择

楼主(2021-06-04):
  在选择台达伺服电机时,原则上应根据负载条件进行选择。电机轴上有两种负载,即阻尼扭矩和惯性负载。这两种负载应正确计算,其值应满足以下条件:

  1)机床空载运行时,在整个速度范围内,台达伺服电机轴上加载的扭矩应在电机连续额定扭矩范围内,即扭矩速度特性曲线的连续工作区域。

  2)**大负载扭矩、负载周期和过载时间在提供的特性曲线的允许范围内。

  3)电机加速/减速过程中的扭矩应在加减速区(或间歇工作区)内。

  4)对于要求频繁、制动和周期性变化的负载,必须检查其在一个周期内的扭矩均方根值。应小于电机的连续额定扭矩。

  5)台达伺服电机轴上加载惯量的大小会影响电机的灵敏度和整个伺服系统的精度。通常,当负载小于电机转子惯量时,上述影响不大。然而,当负载惯量达到甚至超过转子惯量的5倍时,灵敏度和响应时间会受到很大影响。伺服放大器甚至不能在正常调节范围内工作。因此,应避免使用这种惯量。

楼主:
  简介:位置/速度/转矩控制模式 编码器分辨率为17bit(160000ppr) 高速脉冲输入(4MPPS) 支持Modbus通讯协议(通讯接口:RS-485/RS-422/RS-232)。

  特性;

  ▲容量范围:0.1kW——3kW

  ▲输入电压:AC200V——230V,使用单相/三相输入或三相输入。

  ▲位置/速度/转矩控制模式

  ▲编码器分辨率为17bit(160000ppr)

  ▲高速脉冲输入(4MPPS)

  ▲支持Modbus通讯协议(通讯接口:RS-485/RS-422/RS-232)

  高性能**定位控制的实现

  ▲ASDA-B2系列支持17bit(160000ppr)高分辨率编码器,满足机器设备高精度定位控制及平稳低速运转的应用需求。

  ▲搭配三组自动共振抑制滤波器,**抑制机构动作的振动,是运转更平稳也更完整。

  ▲简单操作、节省成本

  1.动力线和编码器接线与ASDA-B系列共用,并搭配相同尺寸的ECMA系列电机,方便原有客户直接升级为ASDA-B2系列。

  2.面板操作控制,可直接在驱动器上进行设置调整。

  3.螺丝型的配线板设计,不需另外插拔接头,省时省成本

  4.内建回生电阻(400W以上),不占配线空间。

  我们将以诚实守信、方便快捷的经营方式和严格的管理,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网友A(2022-01-14):
为客户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网友B(2022-06-29):
本公司招聘伺服电机研发人才,如有意向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