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5的机柜,要选择IP65的过滤风扇吗?

楼主(2021-06-04):
IP55的机柜,要选择IP65的过滤风扇吗?

网友A:
是的,需要 IP65 的过滤风扇,在 知 乎上看到的内容,可以参考:

网友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0197064?ivk_sa=1024320u

网友B:
防护要求这么高,要用机柜空调,不能用风扇了。。

网友C(2021-07-14):
可以用机柜空调,也可以用IP65过滤风扇;机柜空调成本高,耗电高,IP65过滤风扇价格低,耗电是机柜空调的十分之一,比较节能,符合双碳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