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油管道漏油怎么处理?

楼主(2021-06-04):
  导热油在使用中,在高温情况下容易与空气中的氧发生氧化反应,生成酸性物质,这些酸性物质在高温下对导热油管道有腐蚀性。

  某化工企业导热管底部内壁1.7mm左右,渗漏点有三处,大小不一渗漏面积达到5cm²左右。导热油管道漏油问题,导致设备长时间停机,给企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造成导热油管道漏油的原因分析:

  空气往往通过开口的膨胀罐,渗入系统内部引起导热油氧化,致使导热油系统形成大量固体污垢,形成的腐蚀产物和被氧化的导热油不溶物会沉积在导热油管内表面,尤其是系统的底部和死角位置,造成系统的腐蚀渗漏。企业先是用四氟带修过几次,都不理想,几天就坏了。后来了解到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的性能后,立即采取了此技术,此次修复效率高,效果好,4个小时企业就能回装部件,开机运行。

  该技术是利用材料特有的机械性能、防腐性能,针对性的在线修复各种金属腐蚀损坏问题。具体修复导热油管道漏油的过程如下:

  1、查看设备情况,细致修复工艺步骤。擦拭油污固垢,打磨去除腐蚀杂质;

  2、用无水乙醇清理待修复表面,钢管表面粗糙处理后,也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

  3、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均匀的涂抹到待修复的管道内表面,涂抹厚度要均匀,钢管表面也要均匀涂满材料;

  4、待修复位覆盖一层纤维带,长宽要适当。

  5、把涂满材料的钢管装到管道内,用工具稍加固化,用手指找平缝隙,去除多余材料;

6、自然固化后,回装部件;

  该技术可以实现快速治理,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凭借材料良好的性能以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可以大大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且还能降低工人劳动强度和施工中的不安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