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上位机通讯串口链接

楼主(2021-06-04):
image.pngimage.png各位大神请救救我吧,我在plc中写好modbus从站协议,然后给vb2006-vb2008赋值为1,然后用modscan读取对应的范围,可是就是读不到值,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用 SM0.0 调用 Modbus RTU 主站初始化与控制子程序,不是使用sm0.1,可以参考下面的官方链接: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e/wap/S7-200/S7-200modbus/Default.asp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用 SM0.0 调用 Modbus RTU 主站初始化与控制子程序,不是使用sm0.1,可以参考下面的官方链接: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

1.jpg这个可以通讯

网友B:
个人觉得检查下校验位等,再检查通讯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用 SM0.0 调用 Modbus RTU 主站初始化与控制子程序,不是使用sm0.1,可以参考下面的官方链接: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

你的回答恐怕在误导人!人家是PLC做Modbus RTU从站,程序没有明显错误

你却在扯别的!

网友C:
Modscan中的寄存器地址不对,应该填写0,而不是2000,这样才能读取到VW2000(包括VB2000和VB2001)的值。另外,还要注意主站和PLC通信参数,接线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当用 SM0.0 调用 Modbus RTU 主站初始化与控制子程序,不是使用sm0.1,可以参考下面的官方链接: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



上面的我的回复,确实有些不准确,但那个 官方链接,可以作为参考,比较详细: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rticle/wap/S7-200/S7-200modbus/Default.aspx

网友A:
主站和 从站方面的配置 均有,在那个链接中。

网友A:
我还进一步说明下,会更容易理解些,免得误会:

按着官方链接中,

1、HoldStart如果填写VB0的话正常对应关系为VW0~40001,VW2~40002,地址计算公式为 PLC的地址 除以2加1;

若你把 vb2006-vb2008赋值为1,也就是改变了  vw2006  vw2008的值,这值 对应着 :41004、41005

2、HoldStart如果填写VB2000的话正常对应关系为VW2000~40001,VW2002~40002,地址计算公式为 PLC的地址先减去初始地址后,再 除以2加1;

若你把 vb2006-vb2008赋值为1,也就是改变了  vw2006  vw2008的值,这值 对应着 :40004、40005     备注:(2006-2000)/2 + 1  和(2008-2000)/2 + 1

可以用modscan监测下 40004和40005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