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004stop/abortevent.erroranalysisviastep7required

楼主(2021-06-04):
在这个驼驮上注册了一号想挣点钱,接了一个活,砸手里,是一台840D数控铣床,报“810004 stop/abort event.error analysis via step7 required”报警故障。就是让用Step7软件连机查看问题。连机后查看提示“机床的远程12号站机架问题,于是对12号站的模块逐个更换,换了一个遍,问题还是存在。请高手给予指导,不知道什么原因说我微信号没绑定没法开启打赏功能,因着急,先发出来,请高手帮忙!!!!e57bdec9dae857772cc442a76a87ef6.jpg1128a8b70f2dedd7e1455583bb27c47.jpg

网友A:
程序在线监控下,报警信息对应的程序段逐个排查。

楼主:
他们说是干活时出现的报警,以前运行一直都很正常。
现在已把PROFIBUS总线和插头都换了,还是老样子,直流24V电源测量是24.8V,也没发现问题
怀疑是信号干扰造成的,正在查找.......请高手给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在线监控下,报警信息对应的程序段逐个排查。

没法监控,因为一报警PLC就内部停止了。

网友B:
用STEP7查硬件诊断中,CPU诊断BUFFER中信息为何停机。

楼主:
因为机架故障没有组态OB86就会出现PLC程序内部停止,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OB86后,故障出现后,PLC不内部停止,但出现内部急停,附带12号站的输入常闭点报警,根据这个检查了+24V和0V的线路和电源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怀疑是DC24V电源纹波大造成的。更换了DC24V稳压器模块后,运行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机架故障没有组态OB86就会出现PLC程序内部停止,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OB86后,故障出现后,PLC不内部停止,但出现内部急停,附带12号站的输入常闭点报警,根据这个检查了+24V和0V的线路和电源没有发现问题,最后怀疑是DC24V电源纹波大造成的。更换了DC24V稳压器模块后,运行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楼主厉害,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狼哥1969 因为机架故障没有组态OB86就会出现PLC程序内部停止,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OB86后,故障出现后,PLC不内部停止,但出现内部急停,附带12号站的输入常闭点报警,根据这个检...

希望以后大家能在这个平台上互想交流互相帮助互相提高,谢谢你的帮助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狼哥1969 因为机架故障没有组态OB86就会出现PLC程序内部停止,我在程序中加了一个OB86后,故障出现后,PLC不内部停止,但出现内部急停,附带12号站的输入常闭点报警,根据这个检...

         纠正一个问题,此前我们换了一个24V稳压电源,故障确实消除了故障。其实DC24V稳压电源并没有故障,是前端的三相380V隔离变压器其中一相出了问题是虚接,正常量三相电压都对,造成了误判。此前是三相380V输入DC24V输出稳压电源,我们更换的稳压电源是单相AC220V输入DC24V输出,所以造成是DC24V稳压电源的故障。特此更证,请同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