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压力机传动轴轴承位磨损如何简单修复

楼主(2021-06-04):
  某钢铁企业8000吨曲柄热模锻压力机传动轴飞轮端轴承位磨损,轴径560mm,轴承位宽度约250mm,磨损2.25mm,最高转速190转/分,轴承型号240/560 YMB W33,轴承尺寸为560×820×258。

  造成压力机传动轴轴承位磨损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 轴加工精度:在机加工工艺中,所有的零件表面都有它各自的表面纹理,而表面纹理是与标准面的偏差,这种偏差来源于粗糙度、缺陷以及波纹度。

  2. 长期得不均匀受力,轴容易造成单边受力,长期的不均匀受力容易造成轴承单边滚道磨损、受力变形跑内/外圈,对轴造成磨损。

  3. 巡检和维修不足:设备的运行不仅需要定期的维修维护,而且更需要平时的巡查保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从而减少设备的维修率。

  针对大型压力机传动轴轴承位磨损的修复,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不仅可以实现在线直接修复,采取的是工装修复工艺。该材料具有车铣刨磨机加工的特性,修复过程中不会产生高温及应力集中,不会对轴的本身造成影响。

  压力机传动轴轴承位磨损修复步骤如下:

  1、 用工具进行表面除油,直到无火星四射为止,为了防止轴表面温度升高,分两次烘烤;

  2、 工具打磨磨损部位,露出金属原色;

  4、 严格按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直至均匀无色差;

  5、 在修复部位刮涂SD7101H材料,至略高于基准面,压实;

6、 材料固化后,热装轴承,安装其它零部件。

  该材料粘结力好,良好的抗压性能、抗磨损性能及具备金属所具有的弹性变形等综合力学性能实现在线修复,修复效率高,不需要对设备大量拆卸,一般情况下8-24小时内完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