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风机轴头漏油怎么回事?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6-04):
  风机是我国对气体压缩和气体输送机械的习惯简称,通常所说的风机包括通风机,鼓风机、压缩机以及罗茨鼓风机,但人们通常把通风机称为风机。而除尘风机密封位置的磨损是造成轴端漏油的主要原因,所以除尘风机轴头漏油的现象要及时解决,这样可以减少油量的损失,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

  除尘风机轴头漏油该如何处理?

  由于环保问题,除尘风机不能长时间停机,所以需要在短时间内恢复风机的正常运行。如果采用传统工艺修复,需要将整个风机拆解,然后运输到外协单位进行补焊机加工修复,这样可能造成设备长时间的停机,对于生产部门来说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尽快恢复风机的正常运转,选择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快速修复方法,就可以成功解决这项问题。具体处理方法如下:

  1、修复部位表面打磨处理,去除表面磨损出的所有高点;

  2、表面烤油处理,再次打磨表面,去除氧化层;

  3、严格安照比例调和SD7101H材料,并均匀涂抹至轴的表面;

  4、安装工装,并加热工装,加快材料的固化;

  5、拆除工装,去除多余材料,热装轴承,完成修复。

  除尘风机轴头漏油实际应用案例:

炼钢除尘风机: 转速960r/min,轴径280mm、磨损量1-2mm、局部沟槽状、轴承型号2306cc/C3W33。前期企业改造中将二次除尘风机合并到三次除尘风机,总共配置两台鼓风机厂的通风机,一台变频启动一台软启动,正常工作中两台风机同时使用,一台停止就会造成扬尘现象而无法达到环保要求。

  该技术可以在线快速解决除尘风机轴头漏油磨损问题,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完成修复,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