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

楼主(2021-06-04):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东东,名称 品牌 功能,谢谢!!!

网友A:
菲尼克斯的光耦啊,就是类似于继电器,你第二张图上有名字,也有电路图,继电器的作用不用我解释了吧,至于光耦继电器是什么,以及和普通继电器的区别,自己百度下就阔以了

网友B:
说白了就是个24V超薄继电器,线圈两个点为A1+、A2-,继电器的常开点为11/13、14,继电器的常闭点为11/13、12

网友C:
超薄继电器。

网友D:
有广告的嫌疑,这玩意早就有了吧

网友E:
这不就是菲尼克斯的一个薄型中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广告的嫌疑,这玩意早就有了吧



我是新手小白

网友F:
头一回见这么薄的继电器 ,乍一看我以为是接壳端子呢。

网友G:
超薄继电器

网友H:
继电器  一组常开 一组常闭

网友I:
我还以为是段子呢。。

网友J:
哈哈,继电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