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1-06-04):
昆仑通态的触摸屏编程有点繁琐,小数点显示还要到其他地方设置,没有教程根本不知道,而且网上的教程居然是不对的。网上教程是这样说,如果显示两位小数,最大值5000,工程值就是500000。其实不对,实际是工程值100。其他牌子非常简单实用。

网友A:
能导出到excel  设备通道处理能复制粘贴  能多种运算

用惯了就觉得别的屏low

网友B:
习惯就好

网友C:
感觉挺好用的,可能因为我第一次用的触摸屏就是这个吧,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请问,昆仑通态下载线的USB驱动,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