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plc315-2pn/dp问题

楼主(2021-06-05):
请问高手,我以太网接口上载plc315-2pn/dp程序和硬件,却只上载了硬件组态,程序块却上载不来,怎么回事?

网友A:
应该有2种可能性:1,要么315的CPU的程序加密了,没有密码,所以只能上载组态文件;2:MMC卡出问题了,没插好或者损坏之类的,你可以用step7的诊断看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2种可能性:1,要么315的CPU的程序加密了,没有密码,所以只能上载组态文件;2:MMC卡出问题了,没插好或者损坏之类的,你可以用step7的诊断看下呢。

没有出现显示需要密码的窗口,在线查看程序都没有问题,如果的plc300编程软件比较老会不会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