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MultiUSBkey问题

楼主(2021-06-06):
如何删除这个硬件,右键  卸载后  重启电脑又有了

网友A:
你可不必理会,你要是强迫症的话,可以在设备管理器删除或者用杀毒软件进行清理

网友B:
老兄,我也遇到了这个情况,多删除几次或者重新安装一下,然后就好了!

网友C:
听我一句劝,这是驱动问题,驱动和系统相关,不要把win7的驱动硬往win10 上装。找对应的版本,实在不行就换系统。

网友D:
忘了看标题了。百度大部分教程是不可靠的。

查阅了P2.7的教程,与P2.6无太大区别,激活包里面HASPUserSetup.exe建议不要用,用EPLAN安装包里面的HASPUserSetup.exe。具体路径参考第2条

下面是P2.6激活方法,可以参考

0:关闭杀毒软件,关闭系统的UAC(更让用户控制 )

2:管理员身份运行   软件包目   EPLAN_Electric_P8_2.6\Electric P8 2.6.3.10395\ELM\Services (x64)\Drivers\ HASPUserSetup.exe。

3: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EPLAN全系列 2. 1 2.3 2.4 2.5 2.6 X64 crack.exe 进行授权。

4:  把version.dll复制到:C:\Program Files\EPLAN\Platform\2.6.3\Bin。解决卡死的问题。

5:重

网友E:
这个是UAC未关闭引起的,WIN10 和WIN7关闭方式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以为关闭成功了,其实没有。多试几次就OK。

网友E:
还有就是也可能是你的USB驱动版本太低了,下载个驱动精灵升级哈USB驱动到最新版本,也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F:
你还不如用2.9版本的,不用烦恼限制一个月的问题

网友G:
这个应该是EPLAN的看门狗硬件,驱动精灵打一下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H(2021-07-27):
1.   数字签名驱动安装不成功问题

问题点使用驱动精灵等更新驱动,或者手动安装下驱动。

网友I(2022-03-11):
下载个驱动精灵升级哈USB驱动到最新版本,也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