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优化的DB块与V90伺服回原点的关系

楼主(2021-06-06):
各位工控的前辈,我目前在培训机构学习博途,在产线实操的时候遇到该问题,这边的老师也没找到原因,还望有大神能帮助答疑,谢谢!
背景:我将轴需要走的位置数据存放在DB块中,用绝对位置指令启用轴的移动。(做了一个轴封装的功能块)
现象:
在DB块的优化勾选的情况下,取消勾选,重新编译后,下载到1500中,下载完成后,提示重新初始化。在重新初始化完成后,轴回原点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然而,轴的组态是没有修改过的,非常奇怪。我本以为在DB块优化与否的切换过程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上次的调试过程中,并不是在第一次切换DB块优化后就出现的问题,而是在第3或者第4次才出现回原点回错的问题。
而今天老师来找原因是第一次DB块优化切换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以上回原点回错的问题,再次回一次原点,原点位置才走对。请各位路过的大神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沉了呀,有人能帮助一下吗?

网友A:
说明书里有说明哪些场景不能使用优化的DB,另外使用优化的DB必须是符号寻址。个人觉着跟优化没关系,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回的原点这个不好判断,检查你的加减速、速度、回原点方式。从最后两个图片来看回原点都对,一个对应停在原点开关前的方式,一个对应停在原点开关后的方式,检查你的程序是不是地址用重复了把回原点方式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