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工控机的作用及如何选择?

楼主(2021-06-07):
机器视觉是一项综合技术,包括图像处理、机械工程技术、控制、电光源照明、光学成像、传感器、模拟与数字视频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图像增强和分析算法、图像卡、 I/O卡等)。一个典型的机器视觉应用系统包括图像捕捉、光源系统、图像数字化模块、数字图像处理模块、智能判断决策模块和机械控制执行模块。

在机器视觉行业中,工控机的性能直接影响整个视觉系统的处理速度和运行时间,是整个视觉系统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需要同时控制多台摄像机运行的视觉系统,高配置工控机的稳定性和速度是无可比拟的。

工控机的选择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确定工控机的大小由于机器空间的限制,工控机的大小将受到限制。 根据工控机安装尺寸大小,高度从1U到7U不等。 还有更小的、无风扇工控机嵌入式工控机,它们只有十几厘米长,而且工作站更加复杂,首先,根据现场安装规模的大小,选择产品规格。

根据现场可行的安装方式,工控机可分为壁挂式、机架式、桌面式和嵌入式,同时应考虑布线方式,以避免前布线、后布线等布线困难。

工控机配置主要包括: 处理器(处理速度)、存储、内存、软件等。

根据工控机的大小和安装环境,选择处理器,保证工控机的稳定运行。确定给定用法的内存大小。 有些视觉系统需要每次存储图像,如果每天连续运行,就会产生很大的内存图像。 同时,为了加快处理速度,减少电流互感器,有必要考虑用固态硬盘代替机械硬盘。

确定工控机的接口,确定视觉系统中摄像机的数量、光源控制器和连接方式。 例如,系统有8个摄像头,4个光源需要控制,摄像头通过网络线连接,光源控制器是232接口,这样就可以确定工控机的网络接口、串口数量。

网友A:
工控机在机器视觉有更详细的资料吗

    确定工控机的接口,确定视觉系统中摄像机的数量、光源控制器和连接方式。 例如,系统有8个摄像头,4个光源需要控制,摄像头通过网络线连接,光源控制器是232接口,这样就可以确定工控机的网络接口、串口数量。

网友B:
讲解的清晰明白,很受启发。。。

网友C:
好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