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pen转profinet网关连接台达A2伺服的配置案例

楼主(2021-06-07):
开疆智能canopenprofinet网关

连接台达伺服配置案例

本案例需求为客户要求将台达伺服通过开疆智能KJ-PNG-105型的canopenprofinet网关接入到西门子PLC中,具体配置方法如下。

1安装gsd文件

选择canopenprofinet网关的gsd所在文件夹(注意不是选择文件,选择文件夹后会出现在选择框内)本例为桌面。

2选择对应的canopenprofinet网关网关进行组态

设置canopenprofinet网关IP地址和设备名称(本例设备名称为PN1IP地址为192.168.20.5)

3添加网关的输入输出字节长度。

下载组态到PLC即可。

3通过配置软件配置canopenprofinet网关的从站。

首先通过软件导入从站的EDS文件。

导入后添加主从站设备。

点击主站设置从站波特率及周期心跳等参数。

错误控制页面设置网关心跳监控。

设备参数界面用来设置canopen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PLC组态中保持一致。

设置从站PDO参数,在PDO处右键添加索引参数。RPDO对应网关的发送,TPDO对应网关的接收。(注意,需提前知道那些参数可读,哪些可写)

传输类型可选择周期或者触发模式。

 注意:台达默认的eds文件不会对COB-ID进行排序,需手动修改。如站地址为1那么180改为181200改为201

之后要对通道偏移进行手动或自动更改,以对应PLCIQ地址,如Q地址范围是68-100

那么参数偏移值为0。那么QW68就是控制字,如填2那么QW70就是控制字,以此类推。

生成之后进行下载,下载后对canopenprofinet网关重新上电即可。

待网关OK灯变亮,err灯灭,说明网关硬件连接正常。监控通讯报文是否正常。

网友A(2022-03-23):
欢迎大家讨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