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在部件库中如何删除某一个部件?

楼主(2021-06-07):
eplan2.7在部件库中如何删除某一个部件?完全没有“删除”这个选项,难道多余的部件就只能放在里面了?

网友A:
不行就在系统默认的文件夹删除 多余的部件,或者导出。不过导出的是全部的数据库,不太建议

网友B:
在部件管理对话框,树结构配置下,选择要删除的部件,鼠标右键删除即可!

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答案,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部件管理对话框,树结构配置下,选择要删除的部件,鼠标右键删除即可!不知道是不是楼主想要的答案,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不过昨天我右键选择的时候,删除是灰色的。今天就好了,真是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