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级联问题,不通

楼主(2021-06-08):
如图,轨道交通设备连接示意图

主要的问题是A设备X3接口和B设备X4接口在连接时会出现延时的问题,

连接时间从五分钟到五分钟不等,

每次开机之后需要等待这么久的时间才能连接,

请问有没有大神懂这个的?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延迟,请帮忙看看是软件配置的问题还是交换芯片的问题?

网友A:
再确认下一些信息:

1、A和B 之间的距离 大概多远?  超过50米?

2、几类网线?

3、B设备的供电电源 功率 足够 B设备的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确认下一些信息:1、A和B 之间的距离 大概多远?  超过50米?2、几类网线?3、B设备的供电电源 功率 足够 B设备的使用?...



老哥,目前是在测试,AB距离不超过1米

用的网线是轨道交通机车用的那种

设备电源功率是足够的,3.3V*5A的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  A设备的X3直接接电脑是没问题的,为啥接到B的X4就有问题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再确认下一些信息:1、A和B 之间的距离 大概多远?  超过50米?2、几类网线?3、B设备的供电电源 功率 足够 B设备的使用?....



交换机 芯片这么怂? 进行级联 一层 就这样了……   若把A、B交换机 交换下位置 是怎么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静的大闸蟹"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再确认下一些信息:1、A和B 之间的距离 大概多远?  超过50米?...



老哥,两台交换机是一样的,这样交换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排除一下:

1、A和B的两个网口都和普通电脑互联没有问题

2、A的两个网口直接用网线连接,看亮不。

以上都没问题

1、网口可以设定双工模式的,把它全部设置成固定的速率,不要自协商模式

还是没有解决,只能恶心一点

:A和B之间通过一台靠谱的交换机互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一下:1、A和B的两个网口都和普通电脑互联没有问题2、A的两个网口直接用网线连接,看亮不。以上都没问题1、网口可以设定双工模式的,把它全部设置成固定的速率,不要自协商模式还是没有解决,只能恶心一点...



谢谢老哥,我先试试您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除一下:1、A和B的两个网口都和普通电脑互联没有问题2、A的两个网口直接用网线连接,看亮不。以上都没问题1、网口可以设定双工模式的,把它全部设置成固定的速率,不要自协商模式还是没有解决,只能恶心一点...



我们在测试过程中,把交换机(自研)的主芯片88E6061拆下来换了一个,他就可以了,但是换上原来的这个就不行,难道是芯片的问题吗?可是都是同批次的产品,从代理进的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安静的大闸蟹"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



A的X3连接到 电脑正常,连接到 B上不正常;可能 B的芯片 有问题;

交换的目的 就是 为了 验证下:  交换后  B的 X3连接到 电脑是否正常? 若不正常,说明 B的芯片 有问题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静的大闸蟹" 的回复,发表在5楼        对内容: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安静的大闸蟹"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A...



好的,谢谢,我先试一下

网友C:
芯片问题都能测出来?

直接更换交换机就可以排除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问题都能测出来?直接更换交换机就可以排除了吧



版主你好,就是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按说不是芯片的问题,若是芯片这种硬件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功能上就不能实现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每次开机之后的延迟问题,延迟连接问题。

连接上以后功能上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比较苦恼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D:
你这个交换机是可以配置吗?

可以把配置贴出来,有的交换机级联是要配置的,不配置就可能出现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交换机是可以配置吗?可以把配置贴出来,有的交换机级联是要配置的,不配置就可能出现慢的问题。...



麻烦版主帮忙看看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交换机是可以配置吗?可以把配置贴出来,有的交换机级联是要配置的,不配置就可能出现慢的问题。...



好像图片看不清,我不知道怎么发给你

网友E(2023-02-27):
长期需求工业交换机上所使用得 BO通 MEI满物料,大量采!!有外出得请V ;  1.5.5.2.6.2.4.0.2.2.3李!

网友F(2026-03-16):
进行VLAN划分就好,这样还要考虑端口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