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磨摇臂轴承座磨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

楼主(2021-06-08):
  立磨属于大型设备,运转过程中长期承受较大冲击力,其摇臂轴承室极易出现磨损情况,如不及时修复,会造成设备后续更大的损伤,最终影响企业的生产进度。

  具体引起立磨摇臂轴承座磨损的原因分析如下:

  立磨磨辊在运行过程中,由于进料粒径变化问题,磨辊上下起伏而使旋转轴关节部位在一定角度范围内旋转。这种冲击式的局部旋转若长期存在,容易对摇臂旋转关节部位轴承室或轴承位造成磨损从而产生间隙,进而造成螺栓断裂影响设备运行。

  因磨辊运行过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震动,且运行环境为高温环境,工作中除了辊皮出现冲刷磨损严重以外,对于其它相关部件的损坏也比较严重,尤其是摇臂轴承室部分。

  立磨摇臂轴承室磨损后的解决方案:

  1、补焊机加工

  这样的修复方式周期比较长,主要体现在对轴承室的拆装、运输和修复上,对于急于生产的企业来说,其造成的停产损失是非常大的,综合修复成本很高。另外补焊机加工工艺本身存在热应力集中,容易导致轴承室产生裂纹等现象,对设备本身伤害较大。加之立磨部件体积比较大,更换或者离线维修的难度也更大,周期更长,所以立磨的部件维修工作也将增加企业维修的成本和周期。

  2、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工艺

  采用该材料进行现场修复,既无热影响,修复厚度也不受限制,材料具有金属材料不具备的退让性,可确保修复部位百分百的接触配合,降低设备的冲击震动,避免磨损的可能性。在保证修复精度和满足安装要求的基础上,无需对设备进行大量拆卸,修复周期短,该工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解决了轴承座磨损修复一系列问题。

修复工艺过程:对磨损部位进行表面烤油、打磨、清洗处理→按比例调和材料至均匀无色差,并将调和好的材料均匀涂抹至轴承座磨损部位→以轴承座磨损部位两侧的未磨损部位为基准进行刮研,等待材料固化→材料固化后清除多余材料,回装部件即可完成修复。

  立磨摇臂轴承室磨损修复案例:

  一水泥企业正常巡检过程中发现摇臂轴承座位置,轴抖动严重,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抖动现场越加严重,轴承座的紧固螺栓也出现了断裂,因此判断轴承损坏或者轴承座出现了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