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油封漏油怎么办?有什么快速解决办法

楼主(2021-06-08):
  减速机是工业上大量应用的设备,各类减速机齿轮箱、轴承箱、螺纹密封、机械密封等设备部件,由于长时间大扭矩机械运动,齿轮箱啮合间隙变大,造成较大的噪音及设备振动。加之密封部位长期处于高速、高温状态下运行,油封部位渗漏油情况时有发生。一旦出现漏油,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漏油严重时更会引起各种故障,导致设备事故的发生。

  我们分来分析下减速机油封漏油常见的原因:

  1、油封本身就是不合格、不达标产品;

  2、油封规格不匹配,过大或过小均会造成漏油现象的发生;

  3、油封材质不匹配,高转速环境选择了不匹配的油封,导致漏油现象的发生;

  4、油封存放不当,引起油封密封唇硬化或龟裂,导致油封漏油;

  5、安装方法不当,存在暴力安装也会造成漏油;

  6、检修工艺不当,在设备检修时,由于设备轴上污物清除不彻底,或密封件方向装反、不及时更换密封件等也会引起漏油。

  针对减速机油封漏油的问题,目前市场上的快速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治理。该材料具有优异的抗老化、抗腐蚀性能,同时具有相当好的粘结力和弹性性能,能够与金属基材很好的结合。而且可以不用拆卸减速机,直接从外部进行治理;其次在治理减速机漏油的工艺非常简单、易操作,只需对表面进行打磨处理,然后涂抹材料对渗漏点进行堵漏,最后使用材料进行整体保护即可。

  减速机油封漏油实际案例应用:

  某水泥企业旋窑减速机渗漏油严重,渗漏点位于上下壳体结合面、法兰结合面及螺栓位置,渗漏点多且修复时间短。